求助 0.3碳钢丝怎么能固定

楼主(2018-12-27):
冷焊机电流小与不锈钢件就焊接不住,大了就糊了不结实易断,求助有没有其它连接方式

网友:
小绳卡行不

网友:
胶水行吗?

网友A:
电容式碰焊机,放电时间5毫秒

网友:
参考钢板弹簧的固定方式。

网友(点评):
不是太懂,您那边能做吗

网友:
激光焊绝对可行。

网友:
假如是高碳钢丝的话,一般焊接影响强度,易脆。最好钎焊。
还可头上做一个小于3毫米的带孔小圆柱,铆接。

网友(点评):
是0.3啊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钎焊没试过,可以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碰焊机,放电时间5毫秒

谢谢,我们找地方试试看

网友:
如果焊不住,不如试试打个结,用夹紧方式固定。

网友:
槽口用螺栓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