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700轴承如何选择

楼主(2018-12-27):
请问一下,直径700空心轴两端为轴承支撑,轴一端转动2吨圆环,转速150r每分钟,不能用回转支承其转速适用低转速,不能用转台轴承造价太高,问一下轴承该选用什么轴承或者其它成本低的连接方式都可以,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双列滚子轴承,连接方式可以参考球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列滚子轴承,连接方式可以参考球磨机

我也推荐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它适用于低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列滚子轴承,连接方式可以参考球磨机

多谢,滚子轴承可以,但是寻了一下价格,都在一万以上一套,还有没有其它连接方式呢

网友(点评):
该省即省,不该省的不能省。

网友:
中心用一个小的转台轴承,圆盘外端均布6个双列滚柱调心轴承辅助支撑。我做过汽车模具厂的轨道旋转台,上面放个十几吨的模具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滚子轴承可以,但是寻了一下价格,都在一万以上一套,还有没有其它连接方式呢

百度"球磨机“应该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