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类零件加工

楼主(2018-12-27):
         毛肧提前加工好,外圆及内孔已粗加工,使用的是数控车床,加工难点是内孔的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加工之前担心工件的圆度会因为夹持力过大, 而不圆,形位公差无法保证,所以夹持调整为0.5Mpa图纸:

一序夹持毛肧外圆,加工紫线部分
端面基准的精车需要采用0.2刀尖半径的精车刀具来加工,减少切削阻力

二序夹持外圆,加工紫线部分

三爪卡盘注意夹爪车削的形状

内孔尺寸是看机床精度保证

网友A:
楼主这个工艺表述简单又明了,好!
可以告诉一下吗:用的是什么软件?用了什么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工艺表述简单又明了,好!
可以告诉一下吗:用的是什么软件?用了什么插件?

编程是直接手动编程,加工形状不复杂,就没用软件

网友(点评):
谢谢!是问上传的这些图。

网友(点评):
用电脑自带的截图软件截的,然后就可以直接上传了

网友(点评):
不能说您回答错了。是我不会问。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用的什么数控机床,如果是刚入门的工程师,被你这么一说,以为是个数控机床就能做到这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用的什么数控机床,如果是刚入门的工程师,被你这么一说,以为是个数控机床就能做到这 ...

说到点子上了,一般的数控车床不太好保证这样的精度,用的是德国机床

网友C:
调头能保证形位精度吗?用的是液压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头能保证形位精度吗?用的是液压卡盘?

调头可以保证行为精度,用的是SMW的快换液压卡盘,其实大部分的精度保证在一序已经做完

网友D:
楼主出品的,都会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出品的,都会学习下

    只是工作中遇到的零件,拿来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E(2019-02-05):
大侠,掉头能保证A,B面千分之八的精度?我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掉头能保证A,B面千分之八的精度?我不信

按照我做的工艺,找台德国的好点的车床,用SMW的三爪卡盘,轴向硬定位,加工出来的结果是千分之5,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这个工艺是不是只发出来了一半?

网友(点评):
设备是关键

网友F:
如果没有精度更好的车床  这个活是否还有其他加工方法?另外第二序是否做个芯轴会更好保证AB面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精度更好的车床  这个活是否还有其他加工方法?另外第二序是否做个芯轴会更好保证AB面的厚度?

用其它的方法就要使用到磨床了,不然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其它的方法就要使用到磨床了,不然精度没法保证

加工时留点余量 考虑用滚压刀过一下 应该可以保证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时留点余量 考虑用滚压刀过一下 应该可以保证公差

担心滚压后会导致工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