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与定滑轮连接问题

楼主(2018-12-27):
如图所示,求解如何连接啊,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8mm杆攻丝,定滑轮用Y行接头固定  也可以直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m杆攻丝,定滑轮用Y行接头固定  也可以直接焊接

能画个示意图嘛,或者在网上找一下图片,谢谢

网友B:
焊一个接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一个接头就可以

什么样的接头啊,能给个示意图嘛

网友:
就直接把定滑轮的支架焊接到杆上不行吗,或者说从杆上做个U型件固定到定滑轮支架上

网友C:
我是看到2楼说法画的,目前也在学习机械中,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到2楼说法画的,目前也在学习机械中,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画个示意图嘛,或者在网上找一下图片,谢谢

自行车前叉^_^

网友D:
现有的方式唯有拼焊最合适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有的方式唯有拼焊最合适不过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接头啊,能给个示意图嘛

U型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