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螺栓把胶垫锁紧

楼主(2018-12-27):
怎么用螺栓把胶垫锁紧,如图,黄色的是聚氨酯块,蓝色是钢板。聚氨酯是有点软的呗,怎么用螺栓锁紧呢,或者用其他方法锁紧。

网友: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两块优力胶的材质怎么能固定不动

网友:
加大垫圈, 可以的话多加一颗螺栓

网友:
聚氨酯板两边做做大垫片

网友:
用两块板夹住

网友A:
用多个螺钉分散下夹紧点,或者用两个板来夹。看用途用胶水粘也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一个螺丝肯定不行的,要么用胶,要么多加几个螺钉,胶垫厚度够用可以用沉孔,螺丝不留在外面

网友:
用这种螺栓和垫一体的就行

网友:
这种垫周围要加条挡边,类似O形圈槽,否则垫四方挤压,很容易侧向一边(因为你不容易使垫四周受力均匀

网友:
聚氨酯软吗?看结构,应该是可以压紧的

网友(点评):
螺母那端也要加钢板

网友:
按照目前说的可以加工一个大的平垫圈,但因为你说的聚氨酯是软的,压紧之后不知道因为变形会不会影响你的其他功能,最好能说一下产品的背景,这样会更方便沟通。

网友:
聚氨酯块开凹槽,涂胶,薄钢板或铝合金压纹板下进去,螺栓紧固

网友:
软体两侧都要有刚性板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个螺钉分散下夹紧点,或者用两个板来夹。看用途用胶水粘也可以。。。

我也是这个意思,螺栓加胶水

网友:
再增加一个螺母,双螺母形成不会松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