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体盖子的设计

楼主(2018-12-27):
      要设计一款设备,有两个槽体要加盖子,往槽子里放料的时候槽盖打开,平时盖着,现需要的动作是            1. 两个盖子同时往下一个工位移动,能打开前一个槽子的盖子,还能回到原位;
            2.第二槽子的盖子往下一个工位移动,能打开第二槽子的盖子,但第一个槽子的盖子不动。

     两个盖子因为设备后部空间有限,不能用气缸往后拉,只能往下一个工位挪,齿轮齿条驱动又有油脂, 一时想不到好的驱动方式,不知广大社友有没有好的方法和建议。若采用必重谢。可以私聊。

网友:
想一下冷冻柜的门是不是会有一点启发。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比如图片,尺寸等

网友B:
用链条或钢丝绳,拉回原位的钢丝绳或链条布置在槽位中

网友:
提问题的人都给人一种猜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链条或钢丝绳,拉回原位的钢丝绳或链条布置在槽位中

链条不适宜速度快吧

网友(点评):
一般气缸的速度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比如图片,尺寸等

盖厚100MM,宽度750mm,长度1000mm,重30kg

网友:
可以采用双链轮的差速机构。

网友:
两个槽子需要在同一水平面么,如果可以不同,第一个槽子的盖前移到第二个槽子上方也是可以的吧,用电缸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