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密封

楼主(2018-12-28):
现在在机床主轴内部,需要做一个旋转密封,机床最高转速6000转/分钟,结构是做在拉杆里面,拉杆贯通径是26,因为内部要放一个轴承,但机床内部冲淋的水会通过拉杆流进来,做这个指示用来防止水进到轴承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现成的旋转密封合适不?

网友B:
线速度8米/S,一般旋转密封圈是5m/s,不好弄,如果压力差不大,高速主轴很多使用气密封来防尘防水,有压力的话要选好点的密封圈结构了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设计输出。。。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旋转密封合适不?

什么意思?

网友:
你是说现成的那种"机械密封件"不符合你的要求(防水)是不?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都是用气密封或是迷宫密封的,拉杆是不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速度8米/S,一般旋转密封圈是5m/s,不好弄,如果压力差不大,高速主轴很多使用气密封来防尘防水,有压力 ...

压力不大,纯粹为了防止内部喷切削液的时候少量进来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用气密封或是迷宫密封的,拉杆是不密封的

主轴是用迷宫封的,本来拉杆是没必要封,水本来就是顺着拉杆流进来回到后面的回水盒,但是我现在拉杆里面要做一个结构,需要用到轴承,所以才需要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不大,纯粹为了防止内部喷切削液的时候少量进来的水

这种气密封用的多

网友:
现成的轴封好像也不贵吧。

网友:
两个油封,正反装

网友D:
少量水最好做成迷宫式(类似),因为你这一般流入方向会是单向的(不是浸泡),所以给轴承部位带个帽子,利用离心力把水甩出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量水最好做成迷宫式(类似),因为你这一般流入方向会是单向的(不是浸泡),所以给轴承部位带个帽子,利 ...

能给简单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
貌似像加工中心主轴喷水的接头里面是石墨吧,以前拆出来看过。

网友:
旋转泛塞封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简单画个示意图吗

离心力就会把水甩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力就会把水甩走

图中紫色黄色是拉杆及连接拉杆,会旋转的,中间褐色,白色不转,图中画的结构对吗

网友:
用U型密封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紫色黄色是拉杆及连接拉杆,会旋转的,中间褐色,白色不转,图中画的结构对吗

黄色的似乎可以延长一些完全盖住轴承

网友:
没有压力的话,就普通气密封结构就满足了吧

网友:
可以选用滑环机构,实现既能旋转,也能通气。

网友E:
建议使用现成的旋转接头,品牌好点的是杜卜林DEUBLIN,性价比好点的是罗拓Rotofl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现成的旋转接头,品牌好点的是杜卜林DEUBLIN,性价比好点的是罗拓Rotoflux。

我是中间通杆子,用来把工件从夹头里顶出来的,不是通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中间通杆子,用来把工件从夹头里顶出来的,不是通气

明白你的意思了,建议对照NOK/PARKER的技术手册,选择一款合适的旋转密封。
他们的东西还是比较可靠的,技术手册上各方面的参数比较全。

网友F:
骨架油封行不?或者机封,离心泵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骨架油封行不?或者机封,离心泵的那种?

骨架油封搞不定,转速太高了,机封我没接触过,能说集体点吗

网友:
立加里面的旋转接头可以。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买个现成的看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线速度10m/s一般的骨架油封都可以实现吧,只是有铁屑不好办,需要有个防尘机构。现在用的什么封,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速度8m/min一般的骨架油封都可以实现吧,只是有铁屑不好办,需要有个防尘机构。现在用的什么封,效果怎样 ...

哥们你算错了吧,是8.17m/s,我看了一般才2m/s,再高基本就没了

网友(点评):
看33楼软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算错了吧,是8.17m/s,我看了一般才2m/s,再高基本就没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供应商可以达到10m/s-15m/s的线速度防护,唇部用高纯度PTFE。但如果说有杂质,需要考虑防尘和特殊工况,如机封,那就需要考虑安装空间。兄弟,不知道我说的跟你了解的哪里不一样,共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