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做缓冲,怎么选缓冲气缸的缸径与行程

楼主(2018-12-28):
设备上夹具通过气缸推过去,由于夹具的质量比较大,推过去后撞击限位块后,撞击力太大,故此想在限位块上安装个缓冲气缸做气缓冲,F*S=1/2*M*V2,这个公式对于上述情况不适用
少了前面气缸的一个推力,怎么计算后面缓冲气缸的缸径与行程呢?

网友:
一点要缓冲气缸吗?不能用缓冲器缓冲吗?

网友:
机械设计的计算我不会,但是不是可以用高中的动量守恒结合动能守恒来算?mv=Ft,m,v,t已知的话,可以计算出多长时间内(t)让它停止所需用的力F,知道F了,应该可以计算气缸的大小了

网友:
2楼说的对,我们都是用缓冲器来缓冲的。

网友:
可以选带缓冲的气缸,也可以加液压缓冲器。

网友:
有一种带缓冲的气缸,还有缓冲器。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假设的力值,后期再做修订。

网友:
液压缓冲器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回复,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少加了前面气缸的也在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