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管件,上面开有U型槽,为什么切除后形状不规则

楼主(2018-12-28):
钣金的管件,上面开有U型槽,为什么切除命令后形状不规则

网友:
切除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拉伸切除还是扫描切除

网友:
因为你是圆管啊

网友:
楼主这情况和圆管上钻孔的道理是一样的,从侧面看孔也不是圆的啊

网友:
因为是圆柱面,切割产生的线都是曲线。

网友:
曲面做孔和平面做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