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轴承,轴承座这三个蒙圈

楼主(2018-12-28):
我现在有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轴,轴承,轴承座这三个,
有点蒙圈,我这个轴承是那种小型轴承,内径3,外径10,厚度4mm,

因为轴承是供应商买,或者我自己买的话,我问淘宝的,他们也不知道轴承的公差。
轴和轴承间是过盈配合,轴承座的孔和轴承外圈也是过盈配合。
我不明白,我那个轴,和轴承座的孔的公差该怎么标呢?

我这个就是一个轴做摆动,没什么大的负载,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轴承的内径实测为2.98mm,外径实测为9.98mm,
轴为3(-0.04/-0.08)可以不,轴承孔标为10(-0.04/-0.08)可以吗?
大家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常用公差带呢?我标的这个好像也没有合适的公差带。。。

我是不是直接不标公差,让供应商买到轴承后,自己做判断吗?

问的问题比较简单,还请大侠们帮忙回答一下,拯救一只机械小白吧,谢谢了!------------------------------------------------------------------------------------
更新:轴为3(0/+0.04)可以不,轴承孔标为10(-0.04/-0.08)可以吗?
大家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常用公差带呢?我标的这个好像也没有合适的公差带。。。
------------------------------------------------------------------------------------------重点是大家做公差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轴承的公差了吗?

网友A:
你这样就不是过盈了,是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就不是过盈了,是间隙

嗯嗯。。更新过了

网友B:
采用哪个过盈,要根据具体设计要求确定。负载不大用小过盈就可以,不能让供应商买了轴承,自己判断,他们会瞎搞一起,最后出问题,你连问题方向都都判断不清。技术指导采购和生产,不能让他们牵着你的鼻子走。

轴是怎么摆动的?轴的支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哪个过盈,要根据具体设计要求确定。负载不大用小过盈就可以,不能让供应商买了轴承,自己判断,他们会 ...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我这个在之前发的帖子里,第三个就是:
标题为:结构不明白,还请指教

网友C:
你是量产还是单件生产?批量的话,多量几组尺寸或直接找厂家定制,谈好尺寸要求。
就是生产几件的话!就要实测值进行配做吧!
讲公差配合,需要知道你的生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量产还是单件生产?批量的话,多量几组尺寸或直接找厂家定制,谈好尺寸要求。
就是生产几件的话!就要 ...

嗯嗯 ,其实我就只是单件。。。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一般小过盈的画是不是0.03mm就够了?

网友:
轴承都是标准件了

网友:
轴承是标准件,不同精度的轴承,对应的内外径公差是有标准的,具体可以参考GB/T307.1-2005滚动轴承 向心轴承 公差

网友(点评):
嗯嗯,明白了

网友:
这些都有国标的,会有说明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配合,用多大的公差

网友:
轴承公差貌似是按基轴制选的公差,实际使用的时候一般是根据负载,重载过盈量就大点
一般常用轴承座壳(内孔)公差H7,轴k6,差不多轴 3(+0.006/0),孔10(+0.015/0)

网友:
轴承都是标准件,可以通过查询手册来找具体的数据,并且可以找到过盈配合的孔的尺寸

网友:
机械手册第二卷有标准

网友:
以轴承为基准配合公差,去机械设计手册上查下

网友D:
公差的设计要参考标准,不是你觉得轴3(0/+0.04)轴承孔标为10(-0.04/-0.08)可以就可以了,首先根据轴承说明看轴承的公差,比如买的轴承偏差查表为H7级,那以轴承内孔为基准设计为过盈配合的轴至少为S级,一般轴比孔精度高一个档次,那么轴的公差就是3 s6,然后查一下他的具体偏差就出来了,轴承座孔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的设计要参考标准,不是你觉得轴3(0/+0.04)轴承孔标为10(-0.04/-0.08)可以就可以了,首先根据轴承 ...

层主说的话,如醍醐灌顶,我一下子就明白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的设计要参考标准,不是你觉得轴3(0/+0.04)轴承孔标为10(-0.04/-0.08)可以就可以了,首先根据轴承 ...

也许选p6就好了,小过盈配合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选p6就好了,小过盈配合就差不多了

这个根据轴的工况受力和装配工艺确定

网友:
轴承的公差设计,通常内孔涨紧配合,外径小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