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皮带疑惑

楼主(2018-12-28):
自动装箱上面看到一皮带输送,网上收索了名称为双速皮带,现在有些疑惑,为什么要用双速皮带,双速皮带是怎么实现的,是由双速电机吗?  请内行大神赐教

网友A:
1.不同速的输送带的作用是减少或增加工件的间距。
2.同一条皮带不可能做到不同速,那肯定是双皮带,双电机容易实现不同速,单电机的需要带驱动的输送带以不同速比给另一条输送带做驱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同速的输送带的作用是减少或增加工件的间距。
2.同一条皮带不可能做到不同速,那肯定是双皮带,双电机 ...

似懂要不懂 ,  发不了视频,大侠留个QQ吧  发链接给你  你帮我看一下了

网友B:
有没有图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片发上来看看

先慢速整列产品, 整列好后 ,在快速拉走,然后重复动作

网友C:
变速传动传输也好,其他很多千奇百怪的机构也好,都必须考虑下一个工序的稳定性、准确性和高速性等等等等。

意思就是,想知道这段家伙为什么这么玩儿,得看后面在干嘛。

喝了点午饭的那啥,休息休息,咱们玩儿玩儿猜猜看。

从楼上的一张照片来猜:

1)左上角有下坡的皮带,应该也是输送皮带。
     瞎猜:
           这个皮带的线速,应该比后面那个带隔板的输送线快不少的吧。
           因为这个下坡上掉下来的家伙的时间间隔很不稳定。隔板,必须很慢很慢地往前走,只要斜坡上的家伙不是明天才掉下来,就差不多都能掉进他该掉进去的隔板内。

2)第一个隔板旁边看见有灯亮着。
     瞎猜:
            莫非是传说中的传感器?斜坡上不掉下来东西,隔板我就不往前走啦!?

3)直接瞎猜:
           既然加电眼去保证每个隔板内都有东西,那么,后续高速输送线的钩料件到达隔板的最小时间,应该大于隔板最小前进时间。
           或者高速线和隔板低速线之间,用电控来保持时间比。

还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速传动传输也好,其他很多千奇百怪的机构也好,都必须考虑下一个工序的稳定性、准确性和高速性等等等等。 ...

看来瓶子里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速传动传输也好,其他很多千奇百怪的机构也好,都必须考虑下一个工序的稳定性、准确性和高速性等等等等。 ...

百度的专利文件叙述:该双速皮带输送机在工作时,低速电机8通过第二超越离合器9带动主传动轴2 低速运行,使传送带4低速运行。因为超越离合器的原理是按最高速运行速度来运行,低速的超越离合器就不起作用,所以当传送带4需要高速运行,高速电机6启动就可通过第一超越离合器7带动主传动轴2运行;当传送带4需要低速运行时,高速电机6停止运行,低速电机8则再次通过第二超越离合器9带动主传动轴转动,使传送带4在低速运行。

看意思双速带只有一条带啊,要通过两个电机和两个离合来实现双速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装物料的槽在皮带牵引下慢速移动,等到槽里装满物料以后,电眼检测确认回馈信息,然后在皮带牵引下快速移动到下一个工序

但是这样一个是不是一个电机一条皮带就能搞定了,程序那边做好就OK了,多几个速度也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内部有双链轮差速机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的专利文件叙述:该双速皮带输送机在工作时,低速电机8通过第二超越离合器9带动主传动轴2 低速运行 ...

同样的疑问!但市面上看到的基本是这样做的,   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慢速整列产品, 整列好后 ,在快速拉走,然后重复动作

说实话,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