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如何加工合适?

楼主(2018-12-28):
如图零件中间U形槽,槽侧高频淬火,要求二侧面粗糙度Ra0.8,槽宽公差15.1+0.05。请教有经验的朋友U槽怎样加工可以保证要求(光洁度,尺寸)?

补充内容 (2018-12-29 09:09):
是批量生产,慢丝不可以

网友:
淬火就想到磨

网友:
热处理后加工。

楼主:
漏掉一个尺寸,槽到端面距离74.84,可以用平面磨同时把端面和U槽侧面磨出来吗?

网友:
上磨床吧,或者上加工中心找那种可以安装CBN刀片的铣刀来做吧

网友(点评):
铣加工能达到Ra0.8的粗糙度吗

网友(点评):
铣削的加工精度一般可达IT8—IT7,表面粗糙度为6.3—1.6μm。 1)粗铣时的加工精度IT11—IT13,表面粗糙度5—20μm。 2)半精铣时的加工精度IT8—IT11,表面粗糙度2.5—10μm。 3)精铣时的加工精度IT16—IT

网友(点评):
那粗糙度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点评):
精铣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63-5

网友(点评):
粗糙度0.63-5

网友:
粗加工后高频淬火,然后慢走丝

网友:
位置74.84公差要求这么高,比尺寸公差15.1高这么多。。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如果不考虑成本,慢走丝加工。

网友:
慢走丝加工

网友:
个人认为,先膛或半精车或铣,在磨,然后热处理,高频淬火。深度不知道多少?

网友:
磨床吧,可以保证要求

网友(点评):
能详细介绍一下磨削工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