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三轴丝杆两端轴承安装方法

楼主(2018-12-28):
首先说明,这是论坛里去年发的帖子,被我翻了出来。其实论坛里有一些帖子很好,但是可能很多大侠级别的朋友没有看到,没有参与,所以很遗憾。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029&highlight=%CB%BF%B8%CB
这是现有结构,请大神们指点,如能提供装配示意图,不甚感激!
1.丝杆支撑座;2.电机座;3.电机;4.锁紧螺母;5.滚珠丝杆;6.联轴器;7.垫圈;8.角接触球轴承7204C。

问题1:左边轴承,内圈没有定位,有什么讲究?
问题2:我想说的是,丝杆既然都采用了预拉伸,为什么,角接触轴承采用的是最小的接触角C,而不是更大的 。这样轴承的轴向负载够么?
问题3:右边两个轴承为什么要搞双列加单列的组合?    整个结构布置属于固定+固定式吗?
问题4:轴承内圈两个侧面和外圈两个侧面什么时候需要都固定? 什么时候只需要固定单边?
@淡然

网友:
学习了,基本看不懂

网友:
正好手里有这个资料给你看看吧。
1:一端固定,一端浮动,采用预拉伸结构有利于补偿丝杠热变形;
2:一般情况下滚珠丝杠使用的是接触角60°的滚珠丝杠专用轴承,你这个采用15°的应该是负载较小;
3:采用双列加单列说明,朝双列方向负载较大,朝单列方向较小,前面说了属于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结构;
4:怎么固定需根据负载及设计意图来。
给你个加工中心的图

网友:
这个是经典的轴承结构设计,经常用来做制图查错。

网友:
我是门外汉,随便说几句:图示3联的轴承 组配方式不常见,大部分情况下,是两个一顺向+一个面对面或者背对背,也就是TFT,或者TBT。一般,长跨距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前后加工及装配精度,那么在满足刚性条件下,推荐用TFT+DF,预紧选中预紧或者以上。如果能保证加工和装配精度,则选用TBT+DB 。 另外,C角度适合高速轻载场合,丝杠类轴承,建议选用25度(AC)以上,楼上有人说60度,最好,但价格上60度的会更贵些。前后一般选用前固定后浮动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