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齿形的同步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2-28):
敢问各位老师,梯形齿同步带轮和圆弧齿同步带有哪些区别,选择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精度不同。

网友:
圆弧齿同步带精度更高,价格更贵,根据选型手册提供的方法进行计算就行

网友:
承载不同

网友A:
圆弧齿同步带传递的力更大一些。

网友:
主要差异再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齿同步带传递的力更大一些。

请问那圆弧齿同步带不同齿距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