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最小径向力不够

楼主(2018-12-28):
在选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径向力1小于轴向力,选用的轴承根据设计手册最小径向力Fmin=0.02Cr,径向力1.5KN小于轴承要求的最小径向力8KN,4倍之多,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通过增加预紧力吗?那预紧力怎么计算吗?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那不能这样干!如果实在用这种手力方式,在轴承的前段装一个推力球轴承,减小轴承的轴向受力。

楼主:
有大佬吗?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