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DIN332里面中心孔尺寸画法

楼主(2018-12-28):
先上图,网上查到的尺寸

上图是DIN332标准里面的 ,但是没有标准倒圆角R的尺寸和深度

然后这个是ISO 2541-1972中心钻的标准...

想请教下大家,R的尺寸和深度

网友:
我觉得根据D,d,l及r,位置是确定的。

网友(点评):
在3D软件里面 按照钻头的标准做个钻孔的形状,再和被钻孔的部位相减吗...

楼主:
这样算出来的感觉?

网友:
楼主要求高不高,直接调数模其实也可以用的吧。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现在图纸改成了R4.5距离3.89,具体尺寸和要求 我下面截图出来...感觉自己想多了些

网友:
这个有国标的,上面尺寸什么的很清楚。

网友(点评):
额...这个是德国标准,和国标对不齐呀

楼主:
这个是画的DIN332-R4×8.5
同事说的这个是顶针孔,六十度的顶针不接触底部就可以了,然后R4.5要和φ4所在线相切,然后就有了一个最大R4.5,R的深度3.89就可以根据R大小和相切的关系算出来了。
不过这样的R尺寸就和中心钻的标准(ISO 2541-1972)对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