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点击保存,显示内存耗尽

楼主(2018-12-28):
几个月前安装的solidworks2015,一直使用正常,最近突然显示内存耗尽,只打开一个零件点击保存也是显示内存耗尽。重新安装软件,还是显示内存耗尽。然后安装低版本的solidworks2014,上午使用正常,下午又开始显示内存耗尽。笔记本电脑配置8G内存,独立显卡,CPU i5-7000U,硬盘1T。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卸载其他大的软件吧

网友:
SolidWorks最吃内存,你这配置i5的台式机还行。

网友:
是否有同时运行360安全浏览器,把它关掉,现在360越做越大,开个浏览器就能达到几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