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辊筒两端锥度如何设计,有无标准

楼主(2018-12-28):
请教各位,为了防止输送皮带跑偏,皮带辊筒两端的斜度一般是多少?还有两端锥度所占的辊筒总长的比例有标准么

网友:
防止皮带跑偏的皮带辊应该是中间向上凸起的圆弧吗?

网友A:
输送带厂家样本上有要求的,给你拍个照片哈

网友:
平带可以参考GB11360

网友:
找一种皮带上有条片状凸起,在辊筒上开个槽,凸起落在里面

网友:
这个辊筒是哪个行业设备上使用的零件?找行业标准,一般情况下行业标准对本行业使用的关键零件从材质到使用都有规范要求。

网友:
之前我发过传送带防跑偏的方法:http://www.cmiw.cn/thread-786888-1-1.html
可参考一下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A:
输送带厂家样本上有要求的,给你拍个照片哈

您好,
你说,输送带厂家样本上有要求的,给你拍个照片哈
这个两端带锥度的轴设计标准,您有资料是吗?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A:
输送带厂家样本上有要求的,给你拍个照片哈

请问有完整的电子档吗,能否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