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一根轴在直线轴承里面不会旋转

楼主(2018-12-28):
如图所示,求解,谢谢各位

网友A:
轴 别用圆截面的,用矩形的导轨试试。

网友B:
是轴在运动还是壳体在运动,可以尝试在轴端加个固定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轴在运动还是壳体在运动,可以尝试在轴端加个固定件

轴在运动,请问加固定件是什么样的固定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 别用圆截面的,用矩形的导轨试试。

矩形导轨?好像没有适用于矩形的直线轴承吧,还是所不用直线轴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在运动,请问加固定件是什么样的固定件呢

可以在轴端铣个扁方,然后用一个法兰压住

网友:
用2组光轴,或者用滚珠花键,或者加导向。

网友C:
我只发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轴端铣个扁方,然后用一个法兰压住

emmmm,本人萌新,请问能画个示意图嘛,萌新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发一张图

6啊老哥,我去找一找

网友D:
搞个过盈配合,问题轻松解决!

网友:
我就想问一句轴是怎么上下动的

网友(点评):
那是滚柱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发一张图

点赞^_^

网友:
弄个光轴固定座抱紧就可以了

网友:
做导向槽。楼上有社友说的办法都可以实现,比如非圆截面轴。

网友:
搜一下八楼说的:“滚珠花键轴”。日本thk或者便宜的韩国万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发一张图

很高冷的样子。。。。。。。。

网友:
8楼正解,tbi有带定向直线光轴和轴承

网友:
两点固定比较好

网友:
这个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发一张图

成本高不少了

网友:
直线轴承本身带有旋转自锁

网友E:
引用 楼主:
6啊老哥,我去找一找

别听这老哥的,那是滚珠花键,专门为了“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发一张图

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听这老哥的,那是滚珠花键,专门为了“转”

支持,那玩意好像是为了传递扭矩的。

网友:
你的结构布置呢?

网友:
请把米思米或怡合达通读一遍

网友:
你这个什么带动轴上下动的?气缸吗?

网友:
一般都成对使用,或者你动力源有相对固定。你是怎么让这个轴上下的

网友:
加个导向轴。

网友F:
能不能用两个轴和直线轴承,并把两个轴固定在一起,这样升降的时候就不会旋转。

网友:
轴的一端铣扁后用紧定螺钉固定机构和轴

网友G:
我想问它为啥会转动?轴两端一般都会有座吧
有的光轴需要旋转,就使用铜套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它为啥会转动?轴两端一般都会有座吧
有的光轴需要旋转,就使用铜套轴承

我自己设计的这个东西是没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用两个轴和直线轴承,并把两个轴固定在一起,这样升降的时候就不会旋转。

为什么就不会转了??我感觉直接弄个滚珠花键就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啦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的思路,轴和轴承是相对运动的部件,总归要和其他控制机构连接,最好发个装配图

网友:
直线导轨滑块不好?

网友:
换成截面是六角形的轴就行啊

网友H:
滚珠花键是一套组件可以实现直线与旋转两个动作的,和光轴的价值不是一个层次。
你的设计说是轴在动,总得有动力件与它相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滚珠花键是一套组件可以实现直线与旋转两个动作的,和光轴的价值不是一个层次。
你的设计说是轴在动,总得 ...

是有动力件在杆的上面,我这个杆上面连接了一个滑轮,滑轮起改变线的传递方向的作用,我怕线动的时候会带动杆发生旋转,所以就想问问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有动力件在杆的上面,我这个杆上面连接了一个滑轮,滑轮起改变线的传递方向的作用,我怕线动的时候会带 ...

如果光轴两端完全没有固定的结构可以考虑滚珠花键,当然成本也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光轴两端完全没有固定的结构可以考虑滚珠花键,当然成本也要考虑的

我这个是用来做实验用的,就用一个,不是批量生产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反正有人报销?)

网友(点评):
不用考虑成本,方法就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来做实验用的,就用一个,不是批量生产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反正有人报销?)

那就都不是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过盈配合,问题轻松解决!

直线轴承里边是滚珠,过盈配合轴照样会转动

网友I:
看了那么多回复,结论就一个,多数机械人就是瞎蒙瞎猜!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设计,没了解全部的设计,如何发表建议呢?楼主萌,你们也跟着犯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那么多回复,结论就一个,多数机械人就是瞎蒙瞎猜!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设计,没了解全部的设计,如 ...

哈哈,我是一个刚开始搞科研的小萌新

网友:
再加一根轴

网友:
铣边、轴端加两颗螺丝固定,方法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