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红色的了如何出料?

楼主(2018-12-28):
这红色的件,最开始振动盘说挂着出,定底斜面,后来说六条筋这样做不出来,改成斜着出来,一大端卧着挂定底斜面,料是振出来了,供料速度一分钟20支样子,离最开始的40远着呢,交货期都快到了,请大家支招?怎样出料比较好?
个人是想改成挂大头垂直出料,然后旋转光纤来定向。

网友A:
没怎么看懂,楼主再介绍下。

网友B:
要是我的话,

第一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一支一支分出来,大头朝上。这个好办吧。现有的振动盘应该完成了。
第二步:用大头下面的斜坡定向。丢进一边高一边低的导槽里往前推,应该能定向了吧。没定向前,是偏高的,定好方向了,是最矮的。
        以防导槽内过于拥挤,导槽不要太长。导槽,分成两瓣,微微地搓动。搓动不用高频,不要伤到斜面。

这个么件,一秒一个,应该都没问题的啊。

材质是什么?塑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

第一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一支一支分出来,大头朝上。这个好办吧。现有的振动盘应该完成 ...

塑料件,笔上面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楼主再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

第一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一支一支分出来,大头朝上。这个好办吧。现有的振动盘应该完成 ...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路过学校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C:
振动盘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可能楼主挑选的振动盘厂家技术不行,这种结构件都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楼主挑选的振动盘厂家技术不行,这种结构件都做不出来。

不知道你是哪的,这振动盘绝对是我们这地区水平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应该可以的

他们正在改进中,效果待知?

楼主:
振动盘彻底出料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