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找前辈们解答

楼主(2018-12-28):
最近在做这个的贴标签设备,就贴在下边那个黑色的框,请问这个注塑件的定位夹紧方法,谢谢

网友A:
那两个耳朵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耳朵应该可以用吧···

两个耳朵怎么利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耳朵怎么利用呢?

做个工装,固定这2个耳朵。不就固定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工装,固定这2个耳朵。不就固定住了么

耳朵太小了怕固定不住

网友B:
做个环形胎具固定吧

网友C:
这个东西看起来较软,可以反过来将标签置于外面,做模胎充气固定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环形胎具固定吧

你说的环形胎具是怎么样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看起来较软,可以反过来将标签置于外面,做模胎充气固定应该能行

这是3mm的塑料,就这样摆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环形胎具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得找加工厂来定制,还得根据你的工况需求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环形胎具是怎么样子的呢?

里面可以充气,靠喷出的气体固定工件。

网友:
有没有可以拿来实现定位的点或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