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g76问题

楼主(2018-12-28):
有哪位师傅用过加工中心g76,刀具正确装到主轴上,再放到刀库里,后面调用时要用M19准停再换刀吗?

网友:
G76是精镗孔指令,镗孔之前用M19定向,看看刀尖朝向。

网友:
从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在往刀库里装刀的时候,就先主轴定向装入主轴,再进刀库。但是有些低端系统会有刀库紊乱情况,慎用

网友:
有没有几个师傅懂的

万华金属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M19是另一个阶段的指令?

网友:
G76定向镗,孔底退刀,可以防止出现退刀痕

网友:
|西卡cicca发表于 01-09 21:28G76定向镗,孔底退刀,可以防止出现退刀痕
需要主轴定向

网友:
先定向装刀,调用的时候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