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大柱的榫头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8-12-29):
谁知道图纸红圈这种榫头有什么自动化设备可以加工?长度长的又10几米

网友:
有这种的大型机器的吧  铣床还是什么的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这问题最好去木工论坛问,木工机床和金属切削机床是有差别的

网友:
自动化设备就别考虑了,那点量不够做的
建议搞成通用机床加定制夹具的做法

网友A:
人工搞的吧

网友: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844276-1-1.html

网友:
都是木工拿凿子,一片片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搞的吧

没错,之前一直是人工做的,现在想进条自动化生产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之前一直是人工做的,现在想进条自动化生产线

这个就有点搞头了,大小不一样,材料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