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的工装治具怎么做呢,求解

楼主(2018-12-29):
就两套,条件放宽。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马路边上找一块搬砖,放上边就得了呗
肯定掉不下去

网友A: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怎么放。

网友B:
手扶式夹具,任意角度自由旋转,任意位置自由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怎么放。

是用来贴底部那个位置的标签的,跟图一样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扶式夹具,任意角度自由旋转,任意位置自由到位。。。。。

手扶式夹具没了解过

网友:
材质,要求起码要说一下的吧

网友:
看着就不明白想说什么

网友:
是否可以设计一个真空吸盘的抓手,实现取放料的动作。

网友:
仿形载具加肘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