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尺寸标注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12-29):
有以下几个疑问请大神解答,十分感谢!
钣金件展开图

工程图:

问题一、1处是不是应该标尺寸?标上边的线还是标下面的线?我现在只是标了上面的一条线(折弯件在折叠状态是平齐的,展开后是下边多出了一点,线切割的时候(或冲压)的时候料应该是平齐的吧?)
问题二、2处;这个零件的翅边我直接标了个角度,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工程人员标注习惯?不正确的话能否请指出,谢谢
问题三、3处;伸出凸台里面的槽孔下边线是和翅边的上边线平齐的,本人没有作特别标注,是不是合适呢?
问题四、4处;两处都是相切,需不需要标出两点间间距呢?本人标了出来
问题五、5处;折弯处的两条线是不是需要标出尺寸呢?折弯线在两条线之间没有表示出来,再有就是折弯线的尺寸是不是需要标呢?
--------------------------------------
求大神解惑,感谢感谢,零件和工图都在附件,(要是那个大神能在工图标一下,做个范例那就极好了,奢求哈,完全是奢求,不要喷

网友:
感觉看不清楚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还是标注看不清楚呢?

网友:
展开图尺寸标注好,因为工人要按这个下料。折弯图折弯尺寸给好,工人按这个折弯。就OK了

网友A:
我们出钣金图都不需要展开图的

网友B:
绘图比例不是很恰当,其实已经挺清晰了,就是图线和尺寸挤成一团了,看图面,应该还有很大空白。我始终是图纸允许情况下,图形所占比例尽可能放大,要不乱糟糟一堆尺寸和数字,谁看得清标的是哪里?

图纸最终是给加工工人打印出来看的,你电脑上随便放大缩小,还能颜色区分,工人呢?多为他们考虑吧,为他人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

画完图自己多想一下,必要时候多几个三维视角的图,让读图的人傻瓜式理解,多视角展示,必要文字备注说明,容易出误解的地方,你让他猜,他就可能给你瞎干,他让省心,你自己也省心。

你自己改图纸,几分钟几十分钟的事儿,关键除了电钱不费别的,等因为读图错误加工出来,材料、修改的费用可就大了,时间可能几天都不够!

网友:
如果对折弯的折弯钣金要求不高,就不要标注出来,让工厂按默认的折弯。尺寸标折弯后的成形尺寸就可。如果对折弯工艺非常熟悉,可以给工厂展开图下料,展开图中只标一下折弯线就能做出来

网友:
你的问题不好回答。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问题,钣金一般会有折弯图,展开图,下料图。折弯图是折弯后尺寸,展开图是折弯线尺寸图,下料图是PDF版,直接交给工人即可。对于你的这个尺寸标注意义不大,而且你这个标注,让外协给你画CAD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出钣金图都不需要展开图的

那你们应该是有工艺人员给你们出了吧

网友:
直接给CAD图 激光下料 按图纸折弯 搞定

网友:
注意:SW自带的折弯系数表算出来的不一定准确
尽量按成品标注,方便后期检验
如果加工方面算不好展开尺寸,可以按需求给参考尺寸

网友:
1.自己把尺寸链认识明白,标注关键尺寸;2.版面尽量简洁、清晰;3.太混乱的情况下用一些辅助视图,剖视、局部放大之类的。
图纸都是要下发到车间给工人看着干活的,要让别人一眼看过去两眼不发懵,基准清晰,图样大小合适,标注尽量圆整。
都是自己的经验吧,尺寸链一定要清晰

网友:
作图的时候你们没有统一的折弯系数吗?SW直接展开就成了~,展开图尺寸不用标注,标注成型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图比例不是很恰当,其实已经挺清晰了,就是图线和尺寸挤成一团了,看图面,应该还有很大空白。我始终是图 ...

谢谢,有道理

网友:
设计零件要考虑工艺性,这个架子是不是真需要小圆角折弯,做圆角和普通折弯还是不大一样的。还有因为建模原因,展开图上有倒边,是不是也真的需要?制造上肯定是折好了才切成这样,但事实上没倒边都是直接下料的
标注上要简单明了,折弯那样标肯定看不明白,很多尺寸标了圆心又标圆边界,看的啰里啰嗦的,自己都可以看看有没完全定义,即使为了制造方便,也应该是注参考尺寸(加括号)

网友:
楼主的图纸没看懂基准在哪里?给钣金厂加工的零件,我们只需要提供产品图即可。

网友:
标注的太麻烦,我们这一般的给一个展开图,再给一个成型尺寸。

网友:
钣金企业一般下的图纸都不给展开图,给也是给个大概的外形图,具体的展开有展开的人员画CAD展开图,那个图纸直接输入激光切割或者数控冲上就行了,所以作为图纸把零件成型后的尺寸标注清楚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的钣金图纸,竟然能标这么乱,刷新的三观了,感觉你基本功太差了,买本机械制图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
你这个件事两边翅膀90度向下直接折弯的吧。那么你说指出的1处,为何会有两条线?是你展开图投影2维时图形不正还是哪个地方需要斜边处理?又或者是你的折弯线不是垂直的而是稍微的倾斜

楼主:
两条线是因为我这个图是展开图不是平板型式插入工图的

网友:
自己是买受方,直接出产品图即可;
自己是出卖方,看你内部的生产体系。设计部门应该只出产品图;生产或工艺环节会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