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调节阀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8-12-29):
对于流量调节阀的安装位置,网上说法很多,但是如果安装在弯头前面会对后面的流量计造成影响吗!!各位大佬们请指教

网友A:
有影响,阀装在距转弯处10倍或以上管径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阀装在距转弯处10倍或以上管径的位置。

流量计才是前10D后5D吗??这个调节阀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B:
这种还是放在直管路上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放在直管路上比较稳妥。

但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请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例如有没有补偿式的调节阀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阀装在距转弯处10倍或以上管径的位置。

我觉得也是!!应该会减速吧!!!但是前后的空间受限了,还有别的可行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