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箱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8-12-29):
大神们来看看喽,这个是我们帮客户做比赛准备做的一个结构,因为比赛重量限制,所以不能用常见的电机(太重),而又需要这个RV减速箱,因为重量限制把RV减速箱能去除的都给切掉了——————这是背景

重点是第一张图是客户给带来的结构(客户买的,没有图纸):
第一点,客户带来的这个结构不好拆电机与三D打印件处的螺丝与电机卡着不好拆,而且螺丝安装位置在电机上也有明显的划痕,说明当时装的时候也不好装
第二点,第二张图是电机的尺寸图,电机的伸出轴直径10毫米,而RV减速机,RV25减速机的输入轴是9毫米,RV30减速机的输入轴有9毫米、11毫米、14毫米,所以不能直接匹配
第三点,最后一张图,我用的这种方式不用对电机轴和减速箱进行后期加工,方便安装,但是客户觉得买的这个结构好

最后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连接方式,不太敢拆,不太清楚3D打印,我觉得既要固定电机又要连接到减速箱,有可能是一体打印,怕拆坏了

网友:
同步扭那露出的三个螺丝就行了,扭的时候3D打印件会跟RV减速机分离的。注意每个逐次松一点。

网友:
用在机器人上的么?这个电机好像是大疆的,robomaster?还是maxon原厂的?大疆也是仿人家的。。

网友:
有啥不敢拆的,我看拆完也就和你的结构差不到哪去,只不过他是整体的,你给放开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29 13:40有啥不敢拆的,我看拆完也就和你的结构差不到哪去,只不过他是整体的,你给放开了。
大神,你看看我下面的照片,Rv减速箱输入轴,他把输入轴给扩大一毫米,9毫米改为10毫米,怎们做到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非标定制的,你中间做个镶套也可以的。

网友:
第三张图各零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没看明白。请把零件标识下。

网友:
慢一点拆的话应该没问题的吧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这个需要懂技术的回答你,有联系方式的话,我让我这块技术回答你!

网友:
啥鸡巴不敢拆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哪还用得着三D打印嘛,不就一个联轴器,说得这样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