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防护罩怎样保养

楼主(2018-12-29):
对机床防护罩的保养一个熟练的操作人员,必须在了解加工零件的要求、工艺路线、机床特性后,方可操纵机床完成各项加工任务。

因此,整理几项操作要点供参考:

  1.为了简化定位与安装,夹具的每个定位面相对加工中心的加工原点,都应有精确的坐标尺寸。

  2.为保证零件安装方位与编程中所选定的工件坐标系及机床坐标系方向一致性,及定向安装。

  3.能经短时间的拆卸,改成适合新工件的夹具。由于加工中心的辅助时间已经压缩得很短,配套夹具的装卸不能占用太多时间。

  4.夹具应具有尽可能少的元件和较高的刚度。

  5.夹具要尽量敞开,夹紧元件的空间位置能低则低,安装夹具不能和工步刀具轨迹发生干涉。

  6.保证在主轴的行程范围内使工件的加工内容全部完成。

  7.对于有交互工作台的加工中心,由于工作台的移动、上托、下托和旋转等动作,夹具设计必须防止夹具和机床的空间干涉。

  8.尽量在一次装夹中完成所有的加工内容。当非要更换夹紧点时,要特别注意不能因更换夹紧点而破坏定位精度,必要时在工艺文件中说明。

  9.夹具底面与工作台的接触,夹具的底面平面度必须保证在0.01—0.02mm以内,表面粗糙度不大于Ra3.2um。

 机床防护罩的实用性

  机床防护罩的主体是由链板,支撑板,轴销等部件组成,使电缆或橡胶管与拖链之间不产生相对运动,不产生扭曲变形,链板经镀铬处理,外形效果新颖,结构合理,灵巧强度高,弹性良好,安装方便,使用可靠,易拆装。

  机床防护罩拖链外形似坦克链,由众多的单元链接组成,链接之间转动自如。相同系列的拖链的内高、外高、节距相同,拖链内宽、弯曲半径R可有不同的选择。单元链节由左右链板和上下盖板组成,拖链每节都能打开,装拆方便,不必穿线,打开盖板后即可把电缆、油管、气管、水管等放入拖链。另可提供分隔片,将链内空间按需要分隔开。

  机床防护罩的结构

  机床防护罩的主体是由链板,支撑板,轴销等部件组成,使电缆或橡胶管与拖链之间不产生相对运动,不产生扭曲变形,链板经镀铬处理,外形效果新颖,结构合理,灵巧强度高,弹性良好,安装方便,使用可靠,易拆装。机床防护罩拖链外形似坦克链,由众多的单元链接组成,链接之间转动自如。相同系列的拖链的内高、外高、节距相同,拖链内宽、弯曲半径R可有不同的选择。单元链节由左右链板和上下盖板组成,拖链每节都能打开,装拆方便,不必穿线,打开盖板后即可把电缆、油管、气管、水管等放入拖链。另可提供分隔片,将链内空间按需要分隔开。

网友:
好象防护罩就是清洁一下吧。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12-29 11:02好象防护罩就是清洁一下吧。
那也要看什么类型的,有钣金折弯式的仅清理出杂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要看什么类型的,有钣金折弯式的仅清理出杂质。

 是的是的,不过还要用煤油来清洗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