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零件如何定向

楼主(2018-12-29):
请教各位前辈,振动盘出来怎么定4个螺丝孔位置,塑料件,直径23

网友:
用直振排列   电机旋转 用光电检测 检测孔位?

网友(点评):
同意,最后需要的话再加个精定位,还可以转盘弹夹式上料,定位好的

网友A:
CCD视觉检测系统分拣,再进入下一道工序

网友B:
四个孔为为啥要定位?有没有必要,振动盘上比较难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孔为为啥要定位?有没有必要,振动盘上比较难实现了!

为了下一步压入另一个零件,对孔,打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视觉检测系统分拣,再进入下一道工序

请教大概费用,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