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SW工程图的装饰螺纹线?

楼主(2018-12-29):
按书画了个工程图的装饰螺纹线,想试下删除,乱搞删除一个,后面就怎么也删不了了,社区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删除的

网友A:
右键 ,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 ,隐藏

没有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正解

网友:
孔规格里面 装饰螺纹线不要点

网友:
找到你加工螺纹装饰线的那个面,左边那排,点开那个面特征前面的那个+号,出来就看到螺纹装饰线了,右键删除,OK。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一次乱搞成功,再多搞几次应该会成功的,这个我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