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瓶口螺纹的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2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一般的饮料瓶或杯子口上那种螺纹应该是模具加工出来的吧?现在想给一个钢件上加工这种螺纹,大家有谁干过这个给支个招呗,谢谢!

我的想法是用车床挑螺纹,完了把螺纹在沿圆周方向上铣成一段一段的,弄成像瓶口的那种螺纹样式,大家感觉这样行不行?

网友:
改成矩形或者梯形的的牙就好加工了,非要做成圆形牙只有用软件编程,数控上仿形车,类似牙倒圆角吧

网友:
瓶盖螺纹模具车床很容易做 如果是凸出来的 就难了 你还是安心用四轴吧

网友:
直接用车削中心一次加工,可以很好的保证形位精度,分为车削和铣削加工的话,精度会稍差点吧

网友:
塑料件螺纹都是模具抽出来的,金属只有通过车床车出来了。

网友:
车铣复合中心。先开槽再车螺纹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