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绘制

楼主(2018-12-29):
请教各位前辈高手,我想学习一下异形钣金件的画法及展开方法,举例:自然弯曲的叶子(想象一下清晨叶子尖上有露水,把叶子前半部分压的有些弯曲的样子),请前辈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Solidwork 上有钣金插件 网上看看视频教程就行了

网友:
叶子应该用曲面画吧?钣金也能画出来?看看有没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 上有钣金插件 网上看看视频教程就行了

求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程!!!

钣金曲面搞不定啊,除非用模具冲压成型的

网友B:
请问下,刨槽折弯 如何展开,比如1mm的铁板折45度在折一个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刨槽折弯 如何展开,比如1mm的铁板折45度在折一个90度

用钣金做的图的话,这么简单的两个折弯应该很好展开啊,你发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钣金做的图的话,这么简单的两个折弯应该很好展开啊,你发个图看看

就是这样子,大概怎么算展开,展开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子,大概怎么算展开,展开是多少

刨槽折弯没找到,我用基体法兰做的,参数设定可能不准确(没有做过精密的钣金,参数什么的不知有多大影响),软件自动展开尺寸如图:

网友(点评):
那你这个不对的展开,加工出来来尺寸不对了,难道要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