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材料

楼主(2018-12-29):
看图

这个外壁大概是什么材质,2mm厚,但是很硬,不晓得什么材质,因为改进下,要出CAD图,还用这个材质,cad图中要标明材质。

楼主:
强度很高,很硬

楼主:
不太懂材料,45钢做成2mm会不会很软,150mm*150mm

网友:
金属材料还是非金属材料?铝合金?实在不知道材料就看看这个零件的使用环境和功能要求(温度要求,强度要求)自己选材。

网友A:
那个你说的硬应该不是指表面硬度吧,而是指刚性好吧。
做一个测试,将两端支撑,中间悬空,中间放重物,打表测挠度,算出弹性模量,根据弹性模量选取相近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你说的硬应该不是指表面硬度吧,而是指刚性好吧。
做一个测试,将两端支撑,中间悬空,中间放重物,打 ...

对,就是指刚性,就是做个框架类的,受点力,不要太软就行了,随便搞搞就行,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就是工厂的东西要改动下,不晓得这是什么材料,改动就是上图的那个,那是刻打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指刚性,就是做个框架类的,受点力,不要太软就行了,随便搞搞就行,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就是工厂 ...

会不会是不锈钢板啊

网友B:
公司有测试中心的话可以拿去测试中心测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不锈钢板啊

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有测试中心的话可以拿去测试中心测测呀

搞的太复杂了,刻打机平时工人用的,觉得用的不顺手,让我改下,出个cad图,成本控制顶多几十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不锈钢板啊

因为要出CAD图,图中要标明材料,不锈钢也分很多种,具体能不能说个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常用的304

网友:
看截面像铝合金,6061差不多啦

网友:
我猜无非就是铁和铝合金,看看重量啊,铁的话是不是不锈钢,磁铁试试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的太复杂了,刻打机平时工人用的,觉得用的不顺手,让我改下,出个cad图,成本控制顶多几十块钱的事,
...

几十块搞不定的啦,还有那么多个孔

网友:
就是个外壳吧,很硬应该就是不锈钢了。这里不涉及功能,没那么讲究。主要是外观

网友:
看着像45号钢加电镀,外壳使用的材料要求精度不高,一般不会用太好的钢材

网友:
气动打标机,一个机架外壳应该不会是什么特殊材质,不锈钢板就够用了。

网友:
不是很重的话就可以自已选

网友:
不锈钢板很硬的,比45号钢 板还要硬,可能是镀锌板

楼主:
谢谢以上的回复,放假了,元旦快乐

网友C:
这么薄的板肯定是Q235了,45号钢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薄的板肯定是Q235了,45号钢做不出来的!

我敢肯定不是q235,235这么薄应该很软

网友:
直接用不锈钢吧,花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