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机同步的!

楼主(2018-12-29):
垂直上下运动,由四台电机驱动,需要同步,每台负载10kg以内,需要用什么要的电机驱动。(步进电机,直线导轨之类的?)

网友A:
可以用三个恒压气缸、油缸或者气弹簧支三个点,剩下一个点电机丝杠传动
或者是三个点电机加同步带传动,电机力矩控制,剩下一个电机丝杠传动

网友B:
不知道结构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四个电机驱动。很长还是很大?有四个驱动的也是为了调平面度什么的,不会说是要同步。

网友C:
楼主给个简单的结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结构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四个电机驱动。很长还是很大?有四个驱动的也是为了调平面度什么的,不会说 ...

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四台电机的意思是:需要支撑类似正方形四个点的位置上的设备做垂直上下运动,打算用滚珠丝杠和步进电机配合。可行吗?速度可能需要四秒左右形成300-400mm,需要设备(设备是激光扫描装置)同时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简单的结构图吧

目前还没有图,一个想法,想请教一下

网友:
如果驱动面积不是很大,还是用单台电机轴联动比较理想,现在都i有标准配件你要几轴传动都可以加。

网友:
关键是同步的精度要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四台电机的意思是:需要支撑类似正方形四个点的位置上的设备做垂直上下运动,打 ...

中间单电机驱动,周边配导轨或导杆定向就行,为什么要四个角加电机。
你不会是以为抬东西要平衡就要在四个角都加电机吧。。。

网友:
由一台电机带动,几根丝杆联动起来会比较易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单电机驱动,周边配导轨或导杆定向就行,为什么要四个角加电机。
你不会是以为抬东西要平衡就要在四 ...

原来的设备是四个小电机驱动的。中间有别的结构,不能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三个恒压气缸、油缸或者气弹簧支三个点,剩下一个点电机丝杠传动
或者是三个点电机加同步带传动,电 ...

谢谢了

网友:
两台都不好同步四台电机就更难同步了。

网友:
用一个带自锁的伺服马达带动即可

网友:
电机放中间,四轴同步可以用万向同步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