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曲柄滑块机构如果以曲柄为原动件的话存在死点吗?

楼主(2018-12-29):
图中这种情况启动的话可以带动滑块运动吗

网友:
没有死点。如果是滑块为原动件,则有两个死点。

网友:
上止点,下止点

网友(点评):
发动机有,泵没有

网友A:
楼主,先想想看,你在问的机构,都在哪里见过听过读过类似的。

网友:
按你的图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想想看,你在问的机构,都在哪里见过听过读过类似的。

机械原理,嘻嘻

网友(2020-03-29):
我也卡在这里,感觉是死点,不知道如何换算出电机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