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伸缩抓料的结构

楼主(2018-12-29):
各位好
请问下有人认识图中的取料车吗?
最近做个桁架机械手结构Z轴被限高,想用行程放大的结构解决,不过没想到合适的。
看到这个GIF觉得挺新奇的,不知道是用伸缩杆还是钢带?
希望有大侠指点下内部结构,谢谢。

网友:
伸缩杆往哪儿藏呢   这个怎么抓取料的 没看懂

网友:
没有看太清楚

网友A:
今年的上海展会上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上海展会上拍的吧

不知道,群里看的图

网友:
设计出来的人感觉好厉害,好聪明啊,,,,

网友:
同步带式就可以放大多陪行程

网友:
像是钢带。

网友:
肯定是钢带了。

网友B:
求大神指点~我觉得好像是钢带

网友:
这有张比较清楚的图,这是Swisslog的Click&Pick系统,好像是用于邮政分拣的

网友C:
个人猜测,1.四个钢带正反布置在两根轴上,轴转同时收放卷,提起到顶后四个销子插到上方的轴套上精定位,防止移动时箱子晃动。
                2.四个白色的卡子是由电磁铁控制张开合拢的,控制线位于升降板与机体内侧一面,隐藏在机体内的倒置小拖链内,即使升降板下到轮子以下,也不会有行程不够的问题。
                3.升降板与机体内侧有可能还掩藏着类似伸缩门的导向机构,目的是粗导向,防止板子下降后晃动和上升时偏差过大插不进轴套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1.四个钢带正反布置在两根轴上,轴转同时收放卷,提起到顶后四个销子插到上方的轴套上精定位,防 ...

楼上那个清晰大图可以看出是钢带。
但最主要还是不知道它怎么导向的,往下运动时钢带是怎么绷直的?
就算用两个电机一头一尾收放也不好做,应该有什么结构辅助,暂时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指点~我觉得好像是钢带

我也觉得是钢带,就像卷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那个清晰大图可以看出是钢带。
但最主要还是不知道它怎么导向的,往下运动时钢带是怎么绷直的?
就 ...

有黑色的大板,四个白色的卡子和销子装在这板子上,是靠板子的重力拉直钢带的。

网友(点评):
同意板上有玄机

网友:
貌似OHT(空中走行式无人搬送车)的变形设计

网友:
应该不是伸缩杆,应该是钢带,图上没看到伸缩杆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1.四个钢带正反布置在两根轴上,轴转同时收放卷,提起到顶后四个销子插到上方的轴套上精定位,防 ...

看楼上的大图,能看到侧面的两组挂钩。结合左下角箱子上的开槽,可以推测这样的挂钩有四组。
挂钩打开勾住箱子,闭合松开箱子;
四个白色卡子应该只是用于导向;
十分同意楼下点评说板上有玄机,挂钩的(无线?)控制和驱动(含含电池)应该都在黑色板子里。
钢带是否整合了电源/控制线的功能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