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8-12-29):
大家在工作中接触器是如何选型的,按电流还是功率?

网友A:
1.体积大小  2.电流   3.插拔次数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体积大小  2.电流   3.插拔次数

谢谢回复。
1,相同电流下,体积小的一般没体积大的耐用;
2,插拔次数,是看接触器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1,相同电流下,体积小的一般没体积大的耐用;
2,插拔次数,是看接触器的什么参数呢?

耐用要看结构和材料,而且不知道你指的耐用是哪方面的。
插拔次数一般规格书上都会有吧,具体选型做的少。

网友(2019-02-16):
要考虑使用电压等级、使用环境、负载电流、负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