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衬套拧紧头子问题

楼主(2018-12-30):
有人做过这种螺纹衬套的拧紧头子吗,之前公司仿制过但是不是很成功,国外品牌的头子见图,比一般标准的牙尺寸都小了一圈(大概1.1mm),这个仅仅是做小就能实现功能吗?M14 SL这个牙的代号是啥意思。。。。求赐教。

网友:
美制螺纹

网友:
1、Helicoil螺纹护套螺纹规格: helicoil 螺套按螺纹规格可分为公制(粗牙和细牙)、统一粗牙螺套(UNC)和统一细牙螺套(UNF),另外还有英国标准(粗牙BSW和细牙BSF)和管螺纹(G)规格的螺纹护套。

2、Helicoil 螺纹护套长度规格:通常螺套的长度按安装在其内的螺栓的公称直径d的倍数选择,每种螺套有1d,1.5d,2d,2.5d,3d长度。例如:M6,长1.5d的螺套,安装后可形成M6,长度为9mm的内螺纹孔。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小一圈这个设计估计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果。

楼主:
打紧的M14的螺套,应该不是美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