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拿了个零件,做了个金相分析,麻烦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8-12-30):
以前用有用过一批国内制作的零件,材料耐用性不是很好。拿了一批德国来的零件,做了个检测,这个

网友A:
下面写了GX120CR29,这个就是德国的牌号,没有正好对应的国内牌号

网友(点评):
谢谢,国内相近的材料是什么样的牌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写了GX120CR29,这个就是德国的牌号,没有正好对应的国内牌号

不知道,你自己查成分吧

网友:
一定要找到国内替代型号么,先寻找下 这个牌号有无供应商就是了。

网友(点评):
最好有了,因为数量不是很多,国内有替代方便些,量不多进口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偶说的是国内代理,你可以百度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查了下国内接近的材料为ZGCr28.德国材料为G-X 120Cr29数字代号:  1.408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查了下国内接近的材料为ZGCr28.德国材料为G-X 120Cr29数字代号:  1.4086

有水平。

网友:
有毛水平,碳都三点几了,高碳铬铸铁。上面要求是高铬钢,样品是高碳铬铸铁。

网友(点评):
可能是根据使用环境有一定调整。这个材料在实际工旷下很耐用。是行业常规使用材料寿命的3倍。

网友(点评):
大神帮忙可以帮忙分析下,样品大致和什么牌号的国内材料接近呢。

网友(点评):
KmTBCr26 2.0-3.3 ≤2.0 ≤1.2 ≤2.5 23.0-30.0 ≤3.0 ≤1.2 ≤0.10 ≤0.06

网友(点评):
C2.0-3.3,Cr23.0-30.0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比较准了。

网友:
还是看使用环境

网友:
什么行业用的材料?

网友(点评):
建材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