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带的沟槽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8-12-30):
圆带的沟槽怎么设计呢,假如周长是200毫米,在购买圆带时适当缩短多少合适呢????

网友:
长度要求按照厂家的延伸率来计算。不同材质的圆形带,伸长率不一样。

网友A:
什么地方用的圆带?沟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凹槽r=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用的圆带?沟槽是做什么用的?

比如滚筒输送机啊

楼主: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种圆带传送带可以参照机械设计手册来设计沟槽尺寸。

网友:
圆带安装需一定的预紧量,圆带厂商不同,预紧量会有差异,具体请咨询各专业圆带供应商,一般是理论底径环长中减去5%~8%

网友:
看你头像漂亮,我就告诉你,请查看米思米样本。我志强用过4个粗的圆带,滚筒在主线体上升降实现横移输送。

网友:
你买带的时候买长点,然后试下松紧度,感觉有点松松再切一点。这东西是靠打火机烧熔两头对接上的,可按需要剪短后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