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关于链轮选择的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8-12-30):
08B链条形成的一个圆圈。一共八十二节。选择多少齿多大的链轮比较合适。从内圈驱动和从外圈驱动齿数以及大小有差别没。这方面不懂,求科普。

网友A:
完全没搞明白你想做什么, 先确定了链条长度,再确定链轮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搞明白你想做什么, 先确定了链条长度,再确定链轮大小?

是的,先确定的长度,再确定链轮大小,如果内啮合需要多大,外啮合需要多大链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先确定的长度,再确定链轮大小,如果内啮合需要多大,外啮合需要多大链轮。

你最好放个图,需要多少链轮,链轮的相对位置确定了,链轮大小确定了,链条长度可以算出来了,当然可以反求。如果说位置全部可以自由活动的,那链轮随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放个图,需要多少链轮,链轮的相对位置确定了,链轮大小确定了,链条长度可以算出来了,当然可以反 ...

不是,链条已经确定长度了,大约是104CM,82节。这个链条已经固定形成一个圆了,那么选择多大的链轮合适,多少齿的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链条已经确定长度了,大约是104CM,82节。这个链条已经固定形成一个圆了,那么选择多大的链轮合适 ...

就是链条包裹链轮一圈,那就是82个齿,08B的链轮。至于内、外齿合的说法就不存在了,毕竟链轮不同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链条包裹链轮一圈,那就是82个齿,08B的链轮。至于内、外齿合的说法就不存在了,毕竟链轮不同齿轮。
...

不能包裹链轮,只需要咬合几个齿能让链条这个圈转动就行。

楼主:
类似这样的大小比例,这样的驱动方式,该选用多大的链轮。

网友A:
小链轮的齿数就是  82除以速比就好了。齿形就是08B,跟链条一样。假设链条是圆的,外齿合时的重合数少,寿命短。内齿合如果小链轮过小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链轮的齿数就是  82除以速比就好了。齿形就是08B,跟链条一样。假设链条是圆的,外齿合时的重合数少,寿 ...

速比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