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把螺栓装配上去了,怎么装配螺母

楼主(2018-12-30):
请问一下,我已经把螺栓装配上去了,怎么装配螺母啊?求帮助,我不能把螺母从toolbox里面拖出来,装配不了。在装配螺母的时候还需要加垫片吗?

网友:
“不能把螺母从toolbox”
功能设置有问题,只能自己解决。最好仔细看看SW的教程。不过SW的功能设置是不太好掌握
如果捉急,可以先画个螺母装上,编码抄toolbox中的。包括后面如果遇到与toolbox有链接,统统这样处理
“装配螺母的时候还需要加垫片吗?”
原则上需要,顺序是:螺母---弹簧垫圈---平垫圈

网友A:
最好不用toolbox,用也把那个零件单独保存出来,断开和TOOLBOX的连接。不然你换机子打开模型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直接拖出来,再用装配功能设定好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拖出来,再用装配功能设定好关系。

直接拖出来好像拖不出来

网友:
你外部工具吧,toolbox连接经常有问题的,这个安装建议必须加垫片,至于用那种的看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toolbox,用也把那个零件单独保存出来,断开和TOOLBOX的连接。不然你换机子打开模型很容易出问题的 ...

这样很容易导致后期文件同名冲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