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这样的异型且精度有要求、绝缘的零件有什么合适的表面处理吗

楼主(2018-12-31):
这款零件材质为S136,HRC45-52,精工后做表面处理,要求表面处理后能保证图面的精度,且要绝缘或防静电。
目前找了一家做DLC的说:回火时温度太低做DLC可能变形。但还是先试做两件,零件还没回来。

问题:这样的异型且精度有要求、绝缘的零件有什么合适的表面处理吗

网友A:
气相沉积 静电喷塑。

网友:
热喷涂和喷焊层

网友:
论长期使用,表面绝缘是不够的,再增加一个绝缘塑料板。

网友:
用非金属材料不可以吗

网友:
我们给不少医疗不锈钢件做绝缘润滑(防粘)涂层,不知楼主做绝缘涂层的目的是什么?技术要求?

网友(点评):
麻烦加下我微信,谢谢,我这边有不锈钢件做绝缘要求,15295872923!

网友(点评):
麻烦加下我微信,谢谢,我这边有不锈钢件做绝缘要求,15295872923!

网友:
如果有需要,我公司可以提供绝缘层喷涂

网友:
个人一向不赞同靠表面处理绝缘,你如何保证被划伤或其他原因,导致表面处理破损而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相沉积 静电喷塑。

喷塑不能保证粗糙度0.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