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槽的问题

楼主(2018-12-31):
有一产品,加工槽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发上来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这手工画图

网友:
是什么问题?

楼主:
车槽太困难,求解可靠的加工方法

网友:
效率要求高的话,先拿内孔槽刀开粗,把槽的大致形状车削出来,然后用反镗刀加工车削不到的部分,或者是直接就用一把反镗刀加工,分粗精车即可

网友A:
普车,磨一把成形车刀,后边角度如图,刃与槽底等宽,前边角度如图,加工到深度刀具横移加工到位后,复到原位退出刀具就行了。数控车也按此顺序编程。

网友:
差点没看出来这是要干内孔^_^

网友(点评):
看图就看了半天

网友:
这个是退刀槽吗?

网友:
能把线连上吗

网友:
要分粗车和精车的,不太好做呀,要磨一把专门的刀具的吧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纯手工画图,退刀槽位置的线没连上也就罢了,居然还没的剖面线,只能给不及格了。

网友:
这设计我也是醉了,感觉能不能分2部分结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车,磨一把成形车刀,后边角度如图,刃与槽底等宽,前边角度如图,加工到深度刀具横移加工到位后,复到原 ...

可以

网友:
数车加工,粗加工槽凹进去就分加工成垂直的,精加工磨成型刀靠一下型了!量大可以定做刀具!

网友:
这槽车完怎么检验??

网友:
除了车,想不到其他办法

网友:
给快走丝割,割完再抛光一下,粗糙度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