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上的合金齿是如何焊接的?

楼主(2018-12-31):
木工锯片的机体有常用碳素工具钢(T9,T10)和高速钢,硬质合金刀头常用钨钴类(GY),钨钛类(YT)。钨钴类的硬质合金硬度高抗冲击力强在木工锯片上使用的比较多。

同一个尺寸的锯片都有不同的齿数,锯片齿数越多切割刨面越光滑,但摩擦力大费力,加工声音大。锯片上会有很多开口和圆孔,锯片在高速切割材料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金属会热胀冷缩增加开口让锯片在高温时自由伸缩就可避免锯片变形。

左右齿使用最广泛,切削速度快,锯齿锋利,切割质量好。适用于开料,硬实木材,密度板,多层板。

梯平齿是梯形齿与平齿的组合,切割时可减少崩齿现象,适用于人造板,防火板的切割。

倒梯齿适用于厚木板的开槽加工,再由主锯完成切割加工。以防止锯片切割太厚而崩边。

焊接合金齿,锯齿用硬质合金材料镶焊在一起而成,其耐热耐磨性能高,锯片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锯齿和硬质合金加温到700度,使用助焊剂焊(专用的铜粉)在一起。焊完后放在100度的烤箱内回火,提高耐用及耐磨。
手工焊接,先放助焊剂,再放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与助焊剂放好后,高频加热焊接

自动化焊接,这样效率就高很多了

磨齿,焊接好的合金刀头没有刃口,通过砂轮按锯齿的角度打磨锯齿的前后面,侧面使其锋利。

激光刻字,在每个锯片上激光打印出要求的字体和商标。

检验,用水平仪检验锯片热处理后机体的平整度,用投影检验硬质合金的焊接是否牢固,用塞规检验锯片中心孔的尺寸。

网友:
很好很详细。费心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是铜料焊接。

网友A:
东莞大为全国首家自主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原子焊接加工厂商,专治传统焊接工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有需求请来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莞大为全国首家自主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原子焊接加工厂商,专治传统焊接工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有 ...

承接同种金属、异种金属无缝焊接加工

原子扩散焊接

原子扩散焊接

网友A:
承接同种金属、异种金属无缝焊接加工

原子扩散焊接

原子扩散焊接

网友(点评):
能解决PCBN焊接脱落问题吗? 焊缝能达到什么级别?

网友:
最后的检验没太明白,能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承接同种金属、异种金属无缝焊接加工

您是指PCB线路板么?PCB板是不耐高温及承受不了强大压力的,对于线路板焊接是达不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