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齿面淬火和回火的经验

楼主(2018-12-31):
最近我们的产品老是出现断齿现象,求高手指点。我们回火一般到温度就直接拉出来常温冷却,是不是和这个有关,求指点!!!

网友:
热处理可能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再核算一下你设计的尺寸,强度是不是够,总是折断,可能和弯曲强度不够有关系。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是有可能发生低温回火脆性 的,尤其现在天气冷了^_^。

网友:
偶见识少,难道高中频淬火的回火要求特殊么?工件一到温就拉出冷却!
这个有意义么?
常见多用炉回火是到温,再保温一定的时间才出炉!

网友:
低温回火,保温一段时间,这个热处理书上都有。

网友:
模数多少?什么材料?做什么淬火处理?

网友:
检查设计模数是否合理,淬火前处理是否得当。

网友:
你先从材质出发分析吧,这种材质做的齿轮是不是淬火硬度过了,再分析热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