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的螺纹离掉了。请问有办法修复吗?不能修复要换根主轴了。

楼主(2019-01-01):
外圆磨床主轴的螺纹离掉了。请问有办法修复吗?不能修复要换根主轴了。

网友A:
这块修轴瓦的多,螺纹见过干小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修轴瓦的多,螺纹见过干小一号的。

怎么变小螺纹。轴有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变小螺纹。轴有火啊

用CBN刀片车掉淬火层后,车螺纹没压力。

网友B:
螺纹车小一圈,相应的配合件也要改相应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车小一圈,相应的配合件也要改相应的尺寸

还有这种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