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盘多工位定位如何实现

楼主(2019-01-01):
圆盘直径331,分成104个工位,顺时针旋转,每个工位都需要定位,准备伺服实现,大神们给看看怎么才能实现,需要用到那些部件,

网友:
圆盘直径331,分成104个工位?干嘛的机器,工装放的下吗?凸轮分割器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分度数

网友:
有两种定位方式,一,楔形定位;二,圆锥定位。可以机械控制,如凸轮等;也可以电气控制,也可以机电共同控制。你提的问题太笼统,工作环境,技术条件等都没给,没法具体的给你以建议,抱歉了。

网友:
1)转盘是间歇转动,还是一直转动?
2)定位啥东西啊?定位成啥样?

网友:
你要多高的定位精度?
不高就伺服带,高的话去看看DD马达行不行

网友:
精度不高,蜗轮蜗杆,齿轮齿圈都可以。

网友:
参考一下数控机床的齿盘定位,精度很高的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神回复,带详细信息内容的已发新贴,麻烦各位大神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