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盘多工位定位如何实现-带详细内容

楼主(2019-01-01):
首先感谢各位大神在我第一次发贴时的回复,总结第一次发贴各位大神回复的内容,现重新发详细内容
工作内容:五金料件分料(料件直径3.6mm,帽径8mm)
工作方式:转盘是间歇转动(30ms动作走一个工位,停顿60ms,等待料件进入圆盘缺口)
圆盘信息:直径331,104个3.7的缺口均分
附图:

工作原理:想实现伺服30ms转一圈,圆盘移动一个缺口和滑道口对齐,停顿60ms等待料件进入缺口后,继续动作

定位环节问题:突然停电后,圆盘缺口没有和滑道口对齐,由于料件不能动,需要下一个圆盘缺口与滑道口进行对齐定位
示意图:

各位大神给看看怎么实现,有需要普冲的信息,我再补充。

楼主:
我原本想用伺服+104比的减速+圆盘,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处做一个原地检测来控制,这样电机转一圈,圆盘走一个缺口,突然停电了,上电后我让伺服走到原点检测位就可以实现下个缺口和滑道口对齐了,但市场上没有104速比的行星减速机,这个对定位要求也挺高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实现了,各位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
能不能做一个定位工装,然后在停车手动盘车,使圆盘缺口和滑道对齐后将工装取出来,在上电启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直接用DD马达,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时间上肯定实现不了,30ms转动+60ms停顿,首先你这个件在60ms肯定不可能100%滑到卡槽里,我估计1s都不敢保证,另外你这个节拍1秒内电机反复启停10次,你有考虑过吗?哪家的电机这么牛。
所以可以说你这个方案有点异想天开了

网友(点评):
我赞成这个观点

网友B:
啊?工件还是带大头的?

那,先不说怎么定位了,怎么稳定分料进槽啊?

一头大一头小的工件,总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意外。。。

楼主,送料滑道的饱满度没问题吧。。。是大头顶大头的吧。。。不然,进大转盘很容易卡的。。。

而且,送料滑道的尽头前档,也得弄出个讲究来。

不然,腿进去了,脑袋没进去;或者,脑袋进去了腿没进去。。。

另外,这么宏伟的分度,目的是什么?

看启停的时间和时间比,怎么克服转盘和工件的惯性总量对工作位精确度的稳定性和寿命?为什么不用连续转动?

定位,不一定要工件定位,完全也可以工作头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直接用DD马达,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时间上肯定实现不了,30ms转动+60ms停顿,首先你这个件在60m ...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3000转的,30ms转一圈,才2000转呀,不能实现吗?

网友(点评):
连续转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才启动就要准备刹车了,这个就比较难了。 好比你开个飞机只走20公里,它还没爬升够,就要准备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工件还是带大头的?

那,先不说怎么定位了,怎么稳定分料进槽啊?

连续转动测试过了,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450支,客户要求每分钟600支以上,连续转动进料时间太短,速度快了料进不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3000转的,30ms转一圈,才2000转呀,不能实现吗?

伺服脉冲控制,发4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10ms加速,10ms脉冲 , 10ms减速 测试了没有问题,和伺服厂家也确认了在应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工件还是带大头的?

那,先不说怎么定位了,怎么稳定分料进槽啊?

重力加速度下滑,不考虑摩擦力计算出600多支下滑的时间是60ms,动作加停顿(30+60)共90ms,时间上足够料件稳定进入缺口了

网友C:
这个减速比 不能拆解几部分么  一定要个104比的?这个功能也可以做成间隙运动,对电机减速机要求就了。

网友D:
楼主把求助贴变成了教学帖。
我有一个建议:参考一下棘轮和槽轮,用机械方法来实现推动和定位,电机用恒定的速度转动。---------------------------------------------------------------------------------------------------------------------------------------------------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回帖,我之前理解错了。楼主已经实现了主要功能,只是在碰到意外停机(譬如停电)后,重新定位的问题。

既然用伺服,发脉冲了,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用特定减速比的减速机了。
还是利用伺服电机的零位,只是,每个点会偏移零位多少个特定的脉冲,在这个用软件去解决就好。软件稍微多点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减速比 不能拆解几部分么  一定要个104比的?这个功能也可以做成间隙运动,对电机减速机要求就了。

圆盘缺口正好是104的,用伺服的话考虑是用104比的减速机,原来也考虑过用8工位的分割器+13比的齿轮齿圈比(这样下来还是104),这样也能实现,但自己做齿轮了精度又是个问题,所以想看看大神们有其他实现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求助贴变成了教学帖。
我有一个建议:参考一下棘轮和槽轮,用机械方法来实现推动和定位,电机用恒定 ...

刺轮结构也考虑过了,和分割器一样存在定位精度问题提,低速了(每分钟350左右)还可以,高速了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对应棘轮来说,600不算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圆盘缺口正好是104的,用伺服的话考虑是用104比的减速机,原来也考虑过用8工位的分割器+13比的齿轮齿圈比 ...

减速比不应该是由节拍跟负载决定么,跟你盘子104孔没直接关系。比如你104比的电机是2000转  我可以是52比的1000转  只要负载满足、惯量匹配,电机减速比应该有很多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比不应该是由节拍跟负载决定么,跟你盘子104孔没直接关系。比如你104比的电机是2000转  我可以是52比 ...

目前考虑的是电气好控制,不是为了增加扭矩,104工位口,电机转一圈,圆盘走一个工位口

网友:
之前有做过与楼主一样的设备,伺服驱动四分度,不过我的产品是圆头杆的,产品直径更细φ2.0,设备调试的时候主要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产品出料的时候不是竖直出料的,会出现倾斜现象然后导致转盘卡死;二是伺服分度时间长了会跑偏,楼主的104分度建议分度数减少。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的是电气好控制,不是为了增加扭矩,104工位口,电机转一圈,圆盘走一个工位口

这个就很没有必要了,你所谓的方便电气,其实对于电气硬件、软件来讲没多任何负担,只是便于计算,相反的为了这个便于计算,你需要这么的高精度减速比,哪个合算。像你这个问题,一套17位绝对值伺服 就能轻松搞定,断电有记忆功能,根本没任何难度。不知道你们电气是怎么帮你做的逻辑

网友:
每分钟600支,还以上的供料速度要求,我就啥都不想了。

一门心思搞不间停连续旋转的转盘,供料口搞两个以上。

不知这个转盘上一共有多少个工序要完成。。。

网友E:
这个完全可以做到,我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
之前在某宝找到一家减速机有104 130的减速比,叫寅通减速机,题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完全可以做到,我做过这样的设备

您做过这类的机械呀,能给具体实现方法我参考下吗?

网友F:
1.不只是减速比的问题,减速机还有个很重要的参数,背隙,,,,,,,,,,不然分度盘稍微一摇晃就定位不准了。
2.你这是什么形状和材质的物料?料道顶部没压板就能保证那么乖巧的排列不会出现叠料?最末端就那么理想的都进去了?停的时间那么短,进去一半就走,卡住怎么办?是不是要加传感器检测?
3.突然停电必须重新找原点,这没办法的,设备还没有那么智能化。即使是绝对值的伺服,突然掉电了也没法接着掉电前的位置走。

网友:
你这个是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不只是减速比的问题,减速机还有个很重要的参数,背隙,,,,,,,,,,不然分度盘稍微一摇晃就定位不 ...

是的您说的问题都存在,现在已经解决了送料速度问题,滑道上也加了盖板,图片是个示意图
料件是金属的钉销累的

网友:
其实转速,和频繁启停都不是问题的,进口伺服可以满足的,具体多大功率和型号看负载,其实最大问题在于累积误差。你必须要有个对零的感应器,确保一圈下来以后重新对零位,误差基本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很没有必要了,你所谓的方便电气,其实对于电气硬件、软件来讲没多任何负担,只是便于计算,相反的 ...

惭愧惭愧,小弟也是出入行,对电气控制这块不太懂,所以才这样考虑的,您能不能按您的想法给个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方案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做过这类的机械呀,能给具体实现方法我参考下吗?

做过,我们一个转盘有几十个工位

网友G:
正常分割器可以做到8导程,8导程的概念就是分割器的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走了8个工位,然后分割器做成13工位的,刚好13*8等于104,不过13工位,不整除。有点困难。应该可以直接用盘式的行星减速机,加上伺服,速比搞个10比就够了吧,具体的控制你可以跟你们电气沟通一下,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
可否增加1个或几个工位(用2个或以上的转盘),尽量把间隔个启停时间降低点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啊,买一台我们的回转减速机产品配上伺服电机就可以搞定,定位也不难解决。

网友H: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NzgxODMyM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像这种一分钟多少速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做过这类的机械呀,能给具体实现方法我参考下吗?

上不了图,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不了图,不好意思

已经加您QQ了,希望和您交流下 如果方案我这里能用的话,可以给您支付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NzgxODMyM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像这种 ...

每分钟857次,腾讯视频上也有同样的视频,后边有速度显示,我没有发链接的权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每分钟857次,腾讯视频上也有同样的视频,后边有速度显示,我没有发链接的权限

视频中转盘看不出来有停顿感觉,要求600以上,每圈104支,也就是只要保证转盘每分钟转6圈以上,难点是在送料滑道上,滑道的倾斜角度、储料长度、震动频率、吹气。  突然停电只是不往前转,不管停在哪里,一上电它还是继续往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视频中转盘看不出来有停顿感觉,要求600以上,每圈104支,也就是只要保证转盘每分钟转6圈以上,难点是在 ...

停顿的时间太短所以看不出停顿,一直转着最高实现450支

网友:
4楼说道点子上了,电机一秒11次的启停,就算机械上没问题,也不去考虑惯量的问题,电机也扛不住的,何况惯量是没法避免的。

网友:
我发现楼主真是没了解过转台类的产品,30秒时间移动一个缺口的角度,也就是360/104吧,这个理解没问题吧,只要圆盘转速高于10度/分钟就可以实现。
不知道你的零件和圆盘上圆形缺口间的间隙有多少,定位问题其实很好解决,要是你担心圆盘转盘有传动间隙造成晃动误差,可以再圆盘上再做一圈标准的定位销孔,平台下方设计一个气缸推动销子进行准确定位,精度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待你的工步完成以后销子退开,伺服电机继续工作,重复上一次的动作就可以。
至于你说的断电以后出现位置不对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伺服电机有编码器可以记忆位置,机械传动的速比永远是固定的数值,上电以后伺服电机不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都可以走到下一个工位去,这个问题电控方面完全可以解决并实现,而不用担心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想用伺服+104比的减速+圆盘,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处做一个原地检测来控制,这样电机转一圈,圆盘走一 ...

1.你可以考虑一下谐波减速器,
2.突然断电可以加一个UPS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盘缺口正好是104的,用伺服的话考虑是用104比的减速机,原来也考虑过用8工位的分割器+13比的齿轮齿圈比 ...

按照104的减速比的思路来走,可以分成1:8和1:13两个减速装置,减速装置可以选用同步带和齿轮,精度不是问题的,减速比这么大,精度自然提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正常分割器可以做到8导程,8导程的概念就是分割器的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走了8个工位,然后分割器做成13工 ...

我认真研究了你的说法才发现你说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使用凸轮分割器来实现,方案细节就是用一个104等分的凸轮分割器,内部结构是8导程的+13工位组合;
方案二:伺服电机配1:10的减速机,采用电气控制来实现104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真研究了你的说法才发现你说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使用凸轮分割器来实现,方案细节就是用一个104等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3000转的,30ms转一圈,才2000转呀,不能实现吗?

你这实现不了的啊,1ms=0.001S,30ms=0.03S,这是什么概念啊,你眼睛能看到物体在动吗,伺服电机每次的启停都需要时间的,每次的启动需要加速时间,每次的停止需要减速时间,转一格至少要0.5S吧,下料哪有那么快啊,60ms,0.06S啊,变魔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真研究了你的说法才发现你说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使用凸轮分割器来实现,方案细节就是用一个104等 ...

您能给说说  方案二:伺服电机配1:10的减速机,采用电气控制来实现104等分,伺服这块的具体控制方法吗,我是新人编程和实现思路的经验都不多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转动测试过了,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450支,客户要求每分钟600支以上,连续转动进料时间太短,速度 ...

是否考虑多个进料口方式。这个转盘时间不会太快,导致转盘精度的稳定性出现问题。

网友(2020-02-28):
方案解决没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