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装卡套式液压接头的机器

楼主(2019-01-02):
一个压装卡套式接头的机器,有木有大神了解这个机器的型号和具体工作参数是什么呢?有没有大神了解同类型的其他机器

网友:
这是压管的,不同规格的头子有不同的夹具,选不同的档位,应该还有一个与之配合的剪管机。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到它的设备铭牌,上面有详细的设备参数。

网友:
你要资料可以联系我。这种机器可以预装从6到42共19种钢管的卡套。13606617553王工。

网友A:
一、简介
DFYZ型卡套预装机所有模具均采用快速换装设计,使更换模具更为快捷、方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卡套模具使用了合金钢加以独特的热处理工艺,使得模具的预装效果更好,使用寿命也大大增强。DFYZ型预装机液压系统采用了专门为之设计的液压动力单元,该液压动力单元具有体积小巧、重量轻、结构简单、低噪音、性能稳定等特点。
DFYZ型卡套预装机可以预装直径从Φ6—Φ42的钢管。钢管材料包括碳钢和不锈钢。
公司同时可现货提供预装GB3764卡套的标准夹具。规格从Φ6—Φ42mm。由于钢管的外径不同,其对应的操作力也不同,这可以通过压力调整手柄进行调整,且该压力可以通过安装在卡套预装机面板上的压力表清楚的显示出来。因此该机器可用在预装不同规格的场合,只需要手动换一下夹具就行了。
 如果用户使用的卡套是非国标的则需要用户提供图纸或实样定制夹具。

二、技术参数
钢管预装范围:Φ6—Φ42mm
外形尺寸:    600x500x260 (mm)
电机功率:    0.75KW/4P
系统压力:    20MPa(0---20Mpa之间可调)
有效操作时间:12-15秒
液压油:      46号(夏天),32号(冬天)
电源:        380V/三相/1450r/Min
连接电缆:    3m-带接地触点
工作效率:    可连续工作
整机重量:    60kg
适用管材质:  碳钢管及不锈钢
U型弯管最小距离:65mm
以上参数如果遇到我公司产品升级换代公司有更新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简介DFYZ型卡套预装机所有模具均采用快速换装设计,使更换模具更为快捷、方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卡 ...

介绍很详细,很给力